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2015-10-09):
最近用GS HMI+L+三菱的CR751-D的机器人

GS的触摸屏可以和机器人直接连么?

站里有人做过么?

网友A:
GS的触摸屏可以和机器人控制柜里PLC通信,机器人由PLC控制动作,绕不开PLC

网友B:
你去找機器人公司拿記憶體位置吧,不然你也沒辦法知道資料要寫進哪裡,或讀哪的資料來檢視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GS的触摸屏可以和机器人控制柜里PLC通信,机器人由PLC控制动作,绕不开PLC

貌似可以直接连,现在在找英文版的GT WORK3
生活-焉知水生火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去找機器人公司拿記憶體位置吧,不然你也沒辦法知道資料要寫進哪裡,或讀哪的資料來檢視

  已经拿到了
    不想走PLC模式的双CPU交换数据模式

网友C:
屏与变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