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这种的该怎么接线啊  都没24V  要外接24V电源啊   还是外接100V的

网友A:
楼主指的是输入怎么接吧?三菱的PLC一般是不允许接100V电压接到输入.S/S接0V或24V可以决定输入是源型还是漏型的。
他这个图里面根本就没有0V和24V输入端子   是不是得外接24V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指的是输入怎么接吧?三菱的PLC一般是不允许接100V电压接到输入.S/S接0V或24V可以决定输入是源型还是漏型的。
你看他图中  输入端根本就没有24V和0V的端子  是不是要外接24V开关电源?

网友B:
0V;24V在下排端子的左边就是。
输入和输出的24V可以供应?

网友C:
是啊,左下角不是有么????????
wjtdhx.com

网友D:
看一下输入输出接线图就明白了。。。

一般PLC的输入用电功率较小,用PLC的电源就可以满足要求了,而输出用电功率较大,需要外接电源,共地即可。。。
那为什么书上面都是输出用开关电源供电   输入时内部供电呢

网友E:
漏型接法(如开关量,NPN光电开关)S/S端子与24V端子端接,0V端子作为输入的公共端子
源型型接法(如开关量,PNP光电开关)S/S端子与0V端子端接,24V端子作为输入的公共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