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开始自学PLC,有很多问题,向各位控友求助。
      问题是:PLC程序是不断循环扫描执行的,如果设置了一个定时器,下一次扫描的时候会再重新设置这个定时器吗?应该是不会,只是想系统是怎么实现来避免重复设置的?
      谢谢了。

网友A:
不用它会按你设定的时间定时

网友B:
PLC计时器线圈导通后计时,如果后面程序没把计时器线圈电路切断,那么下一次扫描时计时器不会计时,计时器的常开常闭点不会动作。

楼主:
我的意思是,像图片中那样在刚进入第S20步状态时,会开始定时器T1,紧接的下一轮程序扫描时,依然会执行这一段程序(只要状态没转移),这时会重新设置定时器T1吗?即会否重新开始计时?我想应该不会,但是里面的机理是什么?

网友C:
PLC與單片機不同,PLC的定時器當條件成立,開始計時,達到你的設定時間後,該定時器保持在1狀態,除非條件解除,則定時器狀態恢復到0狀態。
單片機則是重複計時,且單片機定時器不當接點使用,是用在時序的延遲。

楼主:
也就是说,out T1起动定时器之后,只要定时器没完成定时,则再out T1也不会重新定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out T1起动定时器之后,只要定时器没完成定时,则再out T1也不会重新定时?

不是有沒有完成定時的問題,關鍵在於out T1的觸發條件,若out T1觸發條件成立,則T1啟動計時;
若計時中未達設定時間之前,觸發條件消失,則該計時器復歸,等待下次觸發條件成立
若計時器達到設定時間,則T1 ON,且保持住,直到觸發條件消失在復歸
若計時器未達到設定時間,且再有觸發T1的條件輸入,則T1以初始觸發條件為時間基準,不受後來觸發條件影響

网友D:
常用定时器与扫描周期无关!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E:
PLC只有通电延时,但是实际上延时时间还得加上你的扫描时间,假设定时50ms,程序扫描时间5毫秒,那么时间输出时间可能大于50小于55

楼主:
那再弱弱的问一下子,下面这张图中X1是T1的触发条件吧,如果X1变为0不就是触发条件没了,难道就停止计时吗?不是得等到T1计时完成才停止?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再弱弱的问一下子,下面这张图中X1是T1的触发条件吧,如果X1变为0不就是触发条件没了,难道就停止计时吗?不是得等到T1计时完成才停止?

是的,触发条件解除,T1即时复位不再计时。

再次触发,重新计时。

注意,这种触发不是脉冲式的触发,是维持状态的触发(与实体时间继电器一样的道理)。

网友G:
定时器与扫描周期无关

网友H:
定时器是由PLC内部时基脉冲和触发条件两个共同决定的,程序中使用当前值,设定值两个字和开关量和状态量(就是触点和线圈)

网友I:
如果你的单片机基础不扎实的话,刚开始学PLC的时候你最好把PLC当做是继电器系统的电脑化,先学学继电器电路,再看梯形图就很容易入门。
至于PLC内部的工作过程,能够真正搞清楚的人也不多(除非你是某个品牌PLC的系统研发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