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09):
各位大侠:

  小弟接到一个项目是关于自动加料称重项目的, 就是说每次加多少料要做报表

年,月,日, 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日报表就是一日加了多少次,每次加多少公斤。
月报表就是这一个月所有的综合。
年报表也是一样的,

求给个思路。

PLC用三菱FX-3U    加FX2N-2AD

屏用的是维纶的。

网友A:
屏有这个功能,看你一天多少数据,要不要加U盘

网友B:
是不是屏从PLC读取数据,再生成报表,没有实际操作过,有大神能详细讲解下吗?

网友C:
直接读取PLC的数据,可以在维纶的屏上实时显示出来,你可以把你需要的年月日的数据分开做画面,程序里进行运算统计就好了。
我之前自己做过工艺数据实时扫描,在什么时间数据的值是多少,相对比较简单的。

网友D:
好像现在触摸屏都带数据采集功能了,直接设置触摸屏就行了,分时间段采集plc上的某个数据,自己会生成表格,也可以导出到U盘。

网友E:
元件-建立资料取样-历史数据显示

网友F:
引用楼主qiang2751290于2015-10-09 16:51发表的 PLC 做报表思路 :
各位大侠:

  小弟接到一个项目是关于自动加料称重项目的, 就是说每次加多少料要做报表

年,月,日, 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看到过类似的东西,别人用的是西门子的东西,直接和电脑通讯,用VB自己写的软件

网友G:
我们用威纶的触摸屏,内容比较简陋,可以分日期查询,保存在U盘,你参考下!
对了触摸屏保存在u盘的内容,可以直接生成Excel报表,反正我们用的很粗糙
描述:程序,三菱PLC
附件: 新建文件夹.rar (183 K) 下载次数: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