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结束表示位M8029是不是好多指令都可以用?

楼主(2015-10-09):
PLSV
DRVA
DRVI
这些可以用吗?

网友A:
是的,文六文字不足五个字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网友B:
是的 ,好几个指令用他做完成标志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网友C:
定位指令,发脉冲完成都用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网友D:
很多。一是般指令时间比较长,且执行时间不确定的指令。。,。。
数据处理MTR SORT
外部io设备 HKY DSW SEGL
方便指令 INCD RAMP
还有上面说到的脉冲输出 和 定位。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
菜鸟努力中

网友E:
可以的,只要是指令一结束就执行就可以用它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