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屏镜像了,有人见过吗?

楼主(2015-10-09):
威纶屏镜像了,有人见过吗?屏是tk6070ih

网友A:
第一次见到你的屏幕会这样??
独自漂泊

网友B:
是左右反了,上下没变,

网友C:
硬件故障吧,应该是液晶驱动故障。
程序不是问题,教我方法好吗?怎么做?

网友D:
我昨天在百度文库看到我上传的一个文档也怎样,不知道咋回事
HAM . BD7KMX bd7kmx@163.com

楼主:
程序我已经破解了,这个屏反过来了,有什么办法弄过来吗?

楼主:
大师,帮帮忙,帮我看看怎么弄,愁死了,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是硬件问题,来寻求帮助的
爱在心中

网友E:
是没有设置好数据引起的
专修变频器 触摸屏PLC

网友F:
你这个是新屏的话就找厂家,看开机是否也镜像了,如果是硬件的问题,我知道原来显示器上有跳线可以更换扫描方式的,就可以编程左右镜像,可以看看?

网友F:
如果是旧屏,有可能别人改硬件了

楼主:
11楼的说话,我知道,不是这样,是底层的程序不对,开机就反了,
10楼的方法我不知道,后面的跳线定义我不知道,所以没法下手,

网友G:
屏设置里可以更改旋转方向角度,你找找!

网友C:
11楼的是显示角度调整问题。

网友H:
显示角度应该是画面旋转吧,并不会镜象呀,最好问问厂家或初始化试下咯,初始化好了那硬件不就没问题了嘛

网友I:
信捷的屏碰到过两次,重新下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