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再问关于SFC的初始化状态问题

楼主(2015-10-10):
各位控友,这次的问题是:
用SFC编程时,需要先编写梯形图模块来初始化,一般是由M8002判断进入S0状态,如图所示。那么因为PLC程序是不断循环扫描执行的,所以下一扫描周期岂不又得执行这一段初始化程序,从而又从S0状态开始。我知道实际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初始化程序是不会被反复执行吗?还是怎样?
谢谢。

网友A:
什么是M8002 只是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知道吗 主程序中不停扫描 可是第一次接通以后就不管了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看来还得从头来一遍,基础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