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最近老板偏要我们在触摸屏上打开PDF格式电气原理图,说方便检查。如题,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没有这么个功能,就是有了一块小小的触摸屏如何查询电气图?你查看电气原理图可以用图片方式的(一般常用的触摸屏背景),清晰度什么的都是问题。
不要把触摸屏想成万能的救世主!
想要实现这个功能,让老板上一台上位机。

网友B:
让老板买台笔记本吧,比好点的触摸屏还便宜。。。

楼主:
老板说人家有这个功能的,我想是不是有操作系统的触摸屏有这个功能?比如MCGS触摸屏,winCE操作系统有?

网友C:
直接不用触摸屏,使用工控机就是了
永远年轻

网友D:
可以转成一页一页的图片放在触摸屏中。

网友E:
富士,V9系列的触摸屏。

网友F:
引用 楼主:
老板说人家有这个功能的,我想是不是有操作系统的触摸屏有这个功能?比如MCGS触摸屏,winCE操作系统有?

问问老板肯花钱不,有可以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触摸屏,不但完全能满足打开PDF文档的要求的。还可以运行能安装在WINDOWS系统平台的任何软件的。

网友G:
windows7的工控屏,上面打游戏都可以。

网友H:
直接上个工业平板电脑吧,XP或Win7系统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I:
弄个安卓系统的触摸屏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弄个安卓系统的触摸屏

有安卓系统的触摸屏?

网友K:
把图纸转换成位图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转成一页一页的图片放在触摸屏中。

那图片太多了,且占用内存大,然后触摸屏分辨率也不够,看不清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问老板肯花钱不,有可以安装WINDOWS操作系统的触摸屏,不但完全能满足打开PDF文档的要求的。还可以运行能安装在WINDOWS系统平台的任何软件的。

郭大师,哪个品牌的触摸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士,V9系列的触摸屏。

富士官网也没找到V9系列触摸屏,只有V8系列。

网友L:
触摸屏肯定不行,PDF需要好大的一个应用程序才能打开,你老板看到的肯定是嵌入式工控机

网友M:
显控有安卓的屏

网友N:
还是叫你们老板直接搞台电脑做上位机来的简单,价格又不贵,配小机箱或者一体机,上班还能打打游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显控有安卓的屏

问过官网,说不能用。

网友O:
叫做程序的做好点故障报警提示直接到位

网友P:
带触摸功能的IPC(主机其实也是电脑,只是体积比常规工控机很),我司配的弯管机就用这种,XP系统,你想装啥都可以,但价格不低

网友Q:
引用 网友O:
叫做程序的做好点故障报警提示直接到位

平板工控机,组态软件吧,这不是问题,只是价格不便宜。你想怎样做都可以。 [attachment=140332]  [attachment=140333]

网友F:
引用 楼主:

郭大师,哪个品牌的触摸屏啊?

说的就是台湾研华的,也就是ADVAN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