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公司领导要求整改台老设备,这块板是里面的控制板,给几个步进驱动器发送脉冲信号,还连接有触摸屏,问度娘上面那几个字母是什么牌子,找不到相关信息,有没有哪位前辈用过这种板啊?      这是台电线拨皮裁切的机器,在触摸屏里面设定拨皮长度和线长,触摸屏里面的几个参数反了,把送线调长变成减脉冲量,送线调短变成加脉冲量,切刀速度调大变慢,调小变快了,公司领导就是想让我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A:
既然改造都一样、安工艺编程就好啦。又何必关注它的前身。

网友B:
整改的定義是????
改用PLC控制????
只是舊換新????
如果是要改PLC你可以別理這控制板了

网友A:
这些都是单片机开发的板子、价格有优势

网友C:
搞清IO,搞清动作,搞清工艺,换个自己熟悉的PLC重新写程序,岂不快哉。。。

网友D:
这个是专用的电路板,你要告知是什么设备 厂家,这样大家可以帮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专用的电路板,你要告知是什么设备 厂家,这样大家可以帮你看下

这是台电线拨皮切断的机器,在触摸屏里面设定拨皮长度和线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改的定義是????
改用PLC控制????
只是舊換新????
如果是要改PLC你可以別理這控制板了

触摸屏里面几个参数设置反了,调线长要减脉冲量,调线短要加脉冲量,速度调大变慢,调小变快

网友E:
對頭, 換一個plc還來的快些!

网友A:
你这也简单、这类裁切机。肇颖的也有用此板、小厂仿的都是用单片机开发的板子,3000-6000一台机子用PLC都没什么竟争。还是韩国的好用10000多。

网友F:
直接改触摸屏就行,你管他什么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触摸屏里面几个参数设置反了,调线长要减脉冲量,调线短要加脉冲量,速度调大变慢,调小变快

那是觸摸頻的問題,你不用管控制板了,讀出觸摸頻的程式檢查看看

网友G:
你们说的倒是简单,人家领导要的是整改,你们让全部拆了用PLC重做,等他那重新搞清楚IO,步进,输入输出点,工艺,领导估计该辞退他了。
左下脚是不是DB-9的接口,如果是,建议你找下单片机编程的人
QQ76214024

网友F:
你们都想多了,不过是触摸屏改几个字的事。。。弄那么复杂

网友A:
想得简单、哪个开发单片机板不加密,就是给你一个源程序不一定能改,又是烧录器又是解密、买个PLC加屏也不过1000

网友H:
日了,触摸屏+PLC;1000天朝币,现在简直就是白菜价,现在的技术狗,不要说吃肉喝汤,给个骨头都摇尾巴;
这种项目,随便找个人2-3天搞好了。

网友H:
要是这点钱都纠结,那就不用混了,早找下家,做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