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3G控制步进电机问题

楼主(2015-10-10):
现在手上有一个FX3GA-40MT的PLC,有一个公司同事自制的驱动器,以前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现在用PLC,控制器只有5/6/7/8四个引脚,5-反转、6-GND、7-正转、8-速度(0~10V),现在同事说要用PLC输出PWM控制,而大部分驱动器是CP和DI信号,所以不知道PLC采用PWM指令这样是否可行,另接线的假定Y0给速度信号,5或7通过其他输出给高电平。

网友A:
这个型号的PLC本体带模拟量输出么?记得好像是Y0只能给出脉冲信号,无法给出0--10V的模拟量信号。

网友B:
没有模拟量的本机要加模块,用脉冲控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