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0):
测试情况如下
驱动是DM442,电机是57HS09(1.8度3.0A)
电流设置3.0A,高速接法
细分脉冲设置400P,PLC输出频率2600HZ,转速390,输出频率再上调电机嗡嗡堵转
细分脉冲设置800P,PLC输出频率5200HZ,转速390,上调输出频率情况同上
细分脉冲1600P(对应PLC脉冲10400HZ),3200P,6400P,12800P,
一直向上调转速都只能达到6.5圈每秒(提高频率电机就赌转嗡嗡响),那么转速也就是390r/m,是不是这已经是这种型号电机的最高转速了?
[attachment=140289]
[attachment=140290]
此号注销

网友A:
亲,线接错了没有啊?电机引出来的是4根线还是8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线接错了没有啊?电机引出来的是4根线还是8根线?

八根线,是并联接法,应该是高速了
此号注销

网友B:
如果是PLC+驱动器的组合的话那方法一是提升单位时间的驱动脉冲数。即提高频率;降低细分倍数x
一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PLC+驱动器的组合的话那方法一是提升单位时间的驱动脉冲数。即提高频率;降低细分倍数x

这个都试过,频率对应转速
此号注销

网友C:
在相同电压下,速度是最快的了,细分好像只能控制电机角度精度,只能加大电压,这控制器最大电源能加到40V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网友D:
    PLC输出是不是中间继电器的,改用三极管的

网友E:
    同意五楼的,电源电压太低了,提高电压试试。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网友F:
    步进电机一般在这个转速(390r/min)转矩已经有所下降了,一般在200r/min左右转矩在额定值附近,具体可查阅该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图。要在保证转矩的情况下通过改变细分或提高脉冲频率来提速(或者可考虑更换大点转矩的步进电机或更换成伺服电机),否则就只能堵转无法正常运转了。以上供参考。
  • 下载积分:+1(xingzb2)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网友G:
    以我的经验,也就这点转速,真的高不起来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相同电压下,速度是最快的了,细分好像只能控制电机角度精度,只能加大电压,这控制器最大电源能加到40V

    我现在用的是24V开关电源,以前没接触过步进电机,现在考下来也可以把步进看做一个永磁直流电机,调高电压应该能提速吧
    此号注销

网友F:
    这是雷赛该型号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图,该图是供电36V的,再提高电压可能稍微提高一点转速,提速空间不大。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真诚感谢!
  •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雷赛该型号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曲线图,该图是供电36V的,再提高电压可能稍微提高一点转速,提速空间不大。

看这个图的话,36V电压下不考虑转矩损失的情况下能有两千多转?
此号注销

网友H:
换一个4线电机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H:
    换一个4线电机

    为什么换个四线电机?相同条件下转速不一样吗?
    此号注销

网友H:
    我原来也试过 4线标准在600 800转

网友H:
    看雷塞最高转速2500左右 一般800转就差不多了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网友I:
    速度就那么快了

网友J:
    可以用48V电源供给步进电机,我这个图(看着这么熟悉)中,24V时供给驱动器PUL+、DIR+的(其实没必要这么大),才接了2k电阻。你用48V供给电机,5V供给驱动器PUL+、DIR+,那个2k电阻就不需要了。主要原因还是电压太小

网友J:
    如图你再试试,忘了,图中电源还是没换,如果电压支持(如24V--60V),可以选用48V电源
  • 下载积分:+1(开心号时光机)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图你再试试,忘了,图中电源还是没换,如果电压支持(如24V--60V),可以选用48V电源

    驱动是20到40V的,我现在用的是24V开关电源,脉冲我直接用的5V电源(充电器)
    此号注销

网友J:
    那就试一下36V电源,负载很重?
  • 下载积分:+2(开心号时光机)

楼主:
引用 网友J:
    那就试一下36V电源,负载很重?

    空载,我玩玩的
    此号注销

网友K:
    第一,如果有一组线圈断线可能,第二,没加速直接高速有可能,第三,电压太低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