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与MR-J4-A伺服控制

楼主(2015-10-10):
启动后伺服电机先右移动到位后再往走移动,Y004为方向信号。
MR-J4-A伺参数:PA13设定为:0211 (脉冲串在500kpps以下,负逻辑,脉冲串+符号)
PA14设定位:0
我想先左移动后再右移动。怎样设定

楼主:
启动后伺服电机先右移动到位后再往走移动,Y004为方向信号。现在就是正方向脉冲,工作台往负方向移动。
MR-J4-A伺参数:PA13设定为:0211 (脉冲串在500kpps以下,负逻辑,脉冲串+符号)
PA14设定位:0
我想先左移动后再右移动,。怎样设定

网友A:
如果没有左限位和右限位开关或感应器的话,纯属位置移动,只需驱动器上更改运动方向即可,0<--->1

楼主:
我把PA14变成1,改变运动方向,现已OK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