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公司一台S7—200CN 四级加密 搞了两天没有效果 望高手指教

楼主(2015-10-10):
我公司一台S7—200CN 四级加密 搞了两天没有效果 望高手指教 CPU224CN 系统数据块型号4256BWP

网友A:
貌似4级改3级再解

网友B:
我们公司的程序毫无保密性可言,根本就不加密。所楼你们讨论的几级密码我根本没概念。
蓝冰

网友C:
[attachment=140325] [attachment=140325]
蓝冰
蓝冰

网友C:
[attachment=140326] [attachment=140326]
蓝冰
蓝冰

网友C:
上面的是3级解密,4级是不能上载,上面的4级我已解密,把 BIN文件输入到芯片,焊接好就可以上载了。但是有的程序解密后会出现数据连接,与触屏通信问题。
蓝冰

网友D:
出现数据和通讯问题是“系统块“被替换掉了,没能解开。

网友D:
看这个帖子能不能帮上你。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518530.html

楼主:
谢谢!!!主程序可以上载了 我搞了两天没有成功 能否指点解密具体步骤 不胜感激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