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5-10-10):
称重程序怎么写,硬件要配什么
小侯

网友A:
荷重元一般是mV/V
大多數的做法是荷重元連接表頭或是放大器
放大器或表頭上需有類比輸出
將這類比輸出透過AD模組讀進來
或是選用有通訊介面的表頭
以通訊方式直接讀入
透過通訊方式是直接讀取到表頭上的顯示數值
AD模組則需要換算

网友B:
仪表和三菱plc通讯

网友B:
仪表选用耀华3190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