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如图和照片是一个液化石油气钢瓶的智能阀门,北京多利恒生产。阀门内有无线芯片通讯,当密码与充气手把密码正确时,手把就打开阀门才可以充气,达到一个气站只能用自己的手把充气的目的。也就是说,这个气站卖出去的钢瓶,无论气的价格高低,只能在这个气站充气。就是垄断!于是,各气站都定制自己的智能阀门。
为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我解剖了一个,它的关键控制部件,中心兰色剖面的是固定不动的圆柱形铁磁材料,红色剖面线的是铝制非铁磁性材料套筒,整个阀体是黄铜,其余均为铝件。
控制原理是当充气手把卡住阀门、密码正确后,利用电磁力的作用将这个铝制套管向尖头方向移动,就能充气。手把工作电压DC36V,外壳也是铝合金,手把横壁为钢制,上面有树脂灌装的部分,在手把和阀门不一体的状态下,我想只能是利用电磁力的作用。手把6000元一个,没忍心拆。
咱群里人才济济!大脑最灵!
现求助各位:感到困惑的是,怎样的磁力才能使这个非铁磁材料的铝制套筒部件向尖头方向移动,期盼回复,必有重谢!!!

网友A:
和自动门刷卡一个原理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自动门刷卡一个原理

    是.我们就是想不考虑密码问题,绕开密码,直接用电磁打开

网友B:
    密码问题好解决,接受这个磁铁问题,要试下,做下实验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 上海承接工业电气自动化项目工程 461946157@qq.com   13162651373

网友C:
    图片怎么打不开?怎么谢可以讲一下吗?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网友D:
    图片打不开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怎么打不开?怎么谢可以讲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怎么打不开?怎么谢可以讲一下吗?

    2000大洋!注意:咱是为消费者争气!

网友C:
    你用大些强磁放在电磁阀上,(具体位置你自己慢慢试吧)只要磁力够大是可以不用密码,也不需要电,电磁阀能打开的。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用大些强磁放在电磁阀上,(具体位置你自己慢慢试吧)只要磁力够大是可以不用密码,也不需要电,电磁阀能打开的。

      人家应该会考虑这个,磁力线够不到那个部位的。
  • 下载积分:+5(sunsongfang)

网友B:
    其实目测不需要什么很强的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