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求助set、rst、out指令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5-10-11):
可以通过SET Y1、RST Y1分别实现Y1的置位、复位。问题是,程序已经用SET Y1将Y1置位,之后能否通过OUT Y1的方式将其复位,还是一定得用RST Y1?
谢谢啦。

网友A:
可以的,但一般不这么玩,容易出错。统一风格比较好。要么SET,RST,要么OUT写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