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开始学习用SFC编写步进程序,有如下疑问,请控友们帮忙。
    在状态S1我开启了一个定时器T1,定时完成后进入状态S2,之后没有再涉及到定时器T1。当程序再次循环到状态S1之后,会再次开启定时器T1从新第二轮计时。我的问题是,第一次定时完成后T1就一直保持为1的状态,是什么时候被复位,使得T1可以在第二轮接着计时的?
    谢谢。

网友A:
在你进入S2状态时,T1就被复位

网友B:
检查T1前面S点是否一直被置位

QQ(VX):2252241236

网友C:
系统运行到S2中,S1中指令自动复位。

网友D:
引用楼主ygz0515于2015-10-11 10:42发表的 关于定时器复位的求助 :
开始学习用SFC编写步进程序,有如下疑问,请控友们帮忙。
    在状态S1我开启了一个定时器T1,定时完成后进入状态S2,之后没有再涉及到定时器T1。当程序再次循环到状态S1之后,会再次开启定时器T1从新第二轮计时。我的问题是,第一次定时完成后T1就一直保持为1的状态,是什么时候被复位,使得T1可以在第二轮接着计时的?
    谢谢。

进入S2,复位S1,定时器T1断开。T1断开的前提是,T1不是累积型的定时器,若是的话,可在S2状态里RST   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