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07IH通过以太网(CIF41)与2台CP1H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10-11):
大家好:
MT8007IH通过以太网(CIF41)与2台CP1H通讯,连接不上。参数如下:
MT8007IH IP为192.168.250.31,端口号:9600;
CP1H(CIF41)IP为192.168.250.11(12),端口号:9600;
现PC通过以太网可以分别读取MT8007IH和PLC的程序,请教高手还需要设置那些参数,才可以是2台plc与HMI连接上

网友A:
协议全部用错了,根据你的选型,设置如下:
[attachment=140311]
[attachment=140312]
[attachment=140313]
[attachment=140314]

楼主:
你好:
再请教一下。
如果HIM需要对应第二个PLC,是否需要再对应第二个PLC的IP新建一个设备?
端口号需要部一样吗?

网友A:
IP要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