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STL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5-10-11):
我看三菱FX系列的编程手册,上面说: “如果STL触点断开,则相连的回路不动作。但是在扫描一个周期后,不再执行指令”。这里面的“在扫描一个周期后,不再执行指令”是什么意思啊?哪位控友能帮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大意是触点断开后,在跳转后,就不再执行该状态回路。

楼主:
那 “如果STL触点断开,则相连的回路不动作“是什么意思?比如在S20步,符合转移条件,所以 set S21,这时out Y1不执行吗?

网友B:
执行完S20,符合跳转条件后,则SET S21,OUT Y1停止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