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1):
最近做的一台设备用的威纶的MT8071IE,弄了个无线路由器上去,笔记本一连接就可以调试监控。发现威纶的EasyAccess功能很好用,就像笔记本变成了触摸屏一样。然后老板看到了,说希望把接下来的15台设备一起组个局域网,配台电脑来监控所有的设备,可问题是威纶的EasyAccess功能好像只能监控一台设备,倒是可以同时打开多个软件,可这不也是办法啊!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办法吗,或者威纶有没有其他我没有发现的功能。貌似用组态软件可以解决,问题是我不会啊

网友A:
兄台 你的无线路由器是怎么连上触摸屏网络的

网友B:
(转载自网络)    使用EasyAccess的目的是让使用者更立即与便利地远程遥控威纶人机,不论在世界的任一角落。威纶人机可经由Internet登入威纶通的EasyAccess Server,此时Server即能获知威纶人机位置的相关信息,接着您可以使用PC上的EasyAccess Client来观察您所有在线的威纶人机,并且挑选某一台对其执行远程操作。

    EasyAccess可以做到什么?

    ●集中管理数台远程或是局域网络内的威纶人机。

    ● 从本地PC 上操作远程(例如:远程的工厂)与局域网络的威纶人机。

    ● 远程操作采用高效率的数据数据传输方式(不同于VNC 以图文件数据传输)。

    ● 使用Easy Access Client可以选择VNC或是Easy Access来操控威纶人机。
  MT8000 威纶人机独有VNC服务器,可以通过任意的VNC客户端(如电脑VNC Viwer、浏览器、手机VNC),查看威纶人机 MT8000的实时数据,画面同步,直观远程操作。
  • 下载积分:+5(yuxin__l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载自网络)    使用EasyAccess的目的是让使用者更立即与便利地远程遥控威纶人机,不论在世界的任一角落。威纶人机可经由Internet登入威纶通的EasyAccess Server,此时Server即能获知威纶人机位置的相关信息,接着您可以使用PC上的EasyAccess Client来观察您所有在线的威纶人机,并且挑选某一台对其执行远程操作。

        EasyAccess可以做到什么?

        ●集中管理数台远程或是局域网络内的威纶人机。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问题老板是希望做成机器报警,电脑上可以显示那台机器什么报警的样子,便于集中监控。还有我想我想问下,手机vnc该怎么弄啊,一直想用手机来监控机器,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台 你的无线路由器是怎么连上触摸屏网络的

    你买带网口的触摸屏直接练上去就好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问题老板是希望做成机器报警,电脑上可以显示那台机器什么报警的样子,便于集中监控。还有我想我想问下,手机vnc该怎么弄啊,一直想用手机来监控机器,但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惭愧我也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买带网口的触摸屏直接练上去就好了啊

    怎么连接  网口的人机界面又不能无线连接  只能有线连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连接  网口的人机界面又不能无线连接  只能有线连接吧

    触摸屏网口插到无线路由器上,电脑在连接无线路由器不就行了

网友C(2016-08-15):
    维纶VNC功能还没玩过,只玩过三菱的,不过我觉得2者原理应该一样。在手机上下载VNC APP,下载那个APP要看手册了,不是所有VNC APP都支持。触摸屏上输入VNC授权码,打开手机VNC APP,设置下,就可使用了。

网友D:
    如何开通EasyAccess 2.0的威纶通人机接口??

网友E:
    需要激活卡号+屏的代码(具体直接从威伦官网下载看此说明)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需要激活卡号+屏的代码(具体直接从威伦官网下载看此说明)
激活卡号.需購買嗎?

网友F:
是不是只要带网口的都可以用EasyAccess 2.0 ,?连接后PC上可以看到屏上的画面!能操控吗 ?

网友G:
这个时候应该打电话给技术支持要案例呀

网友H:
使用广州巨控的一个GRM500,可以同时远程下载一个局域网内多个PLC,触摸屏!
GRM500还可以通过WIFI,4G,有线上网!
[attachment=151865]

网友I(2022-07-21):
选自带EasyAccess 2.0型号,用过CMT3103自带WIFI接收,很方便
1_EasyAccess2.0 使用问题及解决方法【第一期】_20200803.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