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恒压供水

楼主(2015-10-11):
现用三菱PLC搞恒压供水,如输出值变化率太大,怕变频器加速太快过载,是不是要把比例(P)要设很小呀。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比例太大会引起振荡,与变频器加速时间无关,变频器加速时间本身就应该设定到加速不过载的情况下。PID输出虽然可以很大、很快,但变频器会按照加速时间来运行,对于PID系统来说就是一个滞后环节,PID在参数在调节的时候就应该考虑这个滞后。

网友B:
如果供水流量变化很大,不能光靠变频PID参数解决(很难调整的精细,要么反应迟钝,要么振荡)。一般可采取多泵控制(如3+1,2+1),安装隔膜压力罐(起缓冲压力作用)
下载积分:+1(yutiantao) 真诚感谢!

楼主:
原来如此! 谢了

网友C(2016-08-24):
大神门 有没案例可否给个学习 模拟量加PID控制恒压供水

网友C:
那位大神有3U 的案例 能否发个
471211325@qq.com
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