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读下这个程序,彩灯控制

楼主(2015-10-11):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朋友对数据不是很理解啊。1个字节等于8位,那你这个QB0 就是Q0.0--Q0.7 , 当I0.0 等于0N ,0传送到QB0 里。

网友B:
1楼正解

网友C:
将0传送到QB0 QB0是从(Q0.0-0.7)一个字节是8个位 一个字是2个字节

楼主:
转换指令解释的很清楚啊,不错,
那么这几个灯是怎么循环起来的呢?

楼主:
计数器在本例中是如何起作用的?

网友D:
M0.0控制计数器的复位,谁控制M0.0呢 楼主学生吧? 最后一段程序是一个自锁电路,I0.0 和I0.1与M0.0组成自锁控制计数器的复位

网友D:
计数器的作用是让彩灯每隔5秒就亮并且是逐次的亮

网友E:
T37和T38都是100ms为单位的,5就表示500ms就是0.5s,T37和T38轮流接通半秒就是间隔1s,T38每接通一次计数器就加1,然后计数器的当前值就点亮相应的灯,计数器值加到9时复位计数器,从0开始继续循环

网友F:
这个MOVE也可以用字节填充指令代替FILL-N,相当于把Q0.0到Q0.7清零

楼主:
解释得都挺好。

楼主:
把0送进QB0里,起什么样的作用呢? 复位吗?

网友G:
I0.0 N0时,M0自锁复位Q0.0~Q0.7还有C0也复位了,I0.1 N0时,M0复位,SM0.0(SM0.0为特殊继电器开机接通)从新起动彩灯开始运行
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