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点动的问题

楼主(2015-10-11):
我单位有一台包装机(烟包机)。上面有一个台达变频器。PLC给继电器信号,继电器常开点导通变频器端子COM 和FWD。变频器就带动电机转动一个工位。每次动作也就是1秒左右。好像用的是变频器的点动运行方式。变频器现在有点问题了,打算换个新的,但是领导给我一台艾默生的变频器,我也没用过点动功能,不知道怎么设置。哪位师傅比较了解,能给讲讲吗?

网友A:
艾默生的变频器说明书上有。没有说明书,上百度。

楼主:
说明书描述的很笼统,我没看明白。

网友B:
控制系统的结构是什么样的?
一般来说在有PLC的情况下不会由变频器来做复杂的控制,除非变频器本身是闭环的,知道一个工位的距离。
台达的变频器也没有发现你说的“点动”功能?

网友C:
艾默生的变频器只会比台达好,功能也肯定不会比台达的少。

网友D:
爱默生变频器型号不同设置也不相同,没有具体型号,正确设置也无法完成。

网友E:
标准电工出身,点动连动的,通运行短停止,变频器基本都是这么运行的,不要想的太复杂。行走多少是PLC控制的。
下载积分:+2(lcwlaile) 好贴好贴!
下载积分:+5(weisongyuan) 好贴好贴!

网友F:
fwd是正转端子,换变频器一样用正转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标准电工出身,点动连动的,通运行短停止,变频器基本都是这么运行的,不要想的太复杂。行走多少是PLC控制的。
既然使用了PLC,则变频器的很多功能就可以不用,直接用PLC控制就是,见楼主说的控制过程并没有使用PLC与变频器的通信连接,只是使用了变频器的控制端子,则对变频器的控制就是使用PLC输出继电器的控制,PLC输出继电器通则变频器工作,PLC输出继电器断开则变频器停止工作,就是这样简单,只要在变频器启停参数设置中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就可以。不要将变频器考虑的太神秘。
永远年轻

网友H:
变频器设置为外部端子控制,再将PLC继电器的输出接到变频器的启动控制端子上就行了,至于动作时间在PLC里面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