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FFU 485通讯

楼主(2015-10-11):
如图的FFU用MODBUS通讯协议如何理解和写485通讯程序,要怎么看? 用PLC 485通讯模块或触摸屏485口直连写脚本程序都可以,请求各位大神指教下,多谢了!期盼中。。。。

网友A:
用触摸屏设定好通讯参数,直接填写相对应的地址较方便
QQ:532904130

网友B:
目前Omron PLC ModBus协议只能做主站,不做从站。要控制PLC也只能用串行Host Link协议。。。

楼主:
命令字后面的16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你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