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本人用MT6056i连接信捷plc,建立一个数值元件用来显示PLC中的数据,但是无法显示32位的寄存器,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截图显示选择的是32位浮点数,是否格式选择错误?可以选择32位无符号或有符号数、16进制数、BCD数,据实际情况而选择不同的格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