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我在MCGS软件中打开的昆仑通态屏程序,一个按键的属性中是  "读写M808"  ,,,,但是为什么我重新写个程序 ( 新程序 在PLC中有 M808这个继电器开关)类似于:

- -| |--------(  )

M808       Y1

将PLC与屏幕连接后,点屏幕上的  M808  按键 ,没反应呢?

网友A:
没有正确连接或建立变量,再者通讯参数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工程没有做好,通信电缆对不对?

原有PLC程序是对的,按1号键可以响应。

后来我按照1号按键属性“即 读写 M808”  ,
将M808常开触点控制Y0   写入PLC  发现在触摸屏上面按1号按键按钮,并不能启动M808。

这是怎么回事呢?    至此,通讯电缆什么的硬件都没有动过,只是给PLC换了个程序。

如果是因为参数不正确,(自己写的程序里面没有设触摸屏的参数)

可以请教大哥,这个PLC和触摸屏通讯的参数指的是哪些东西

(昆仑通态官网上下载的手册已经看过,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通讯参数之类的东西)

网友C:
把PLC的原来的程序传回去,再看看好不好,如好就是程序问题,修改程序就行了。

网友D:
好像应该在m808前面加个输入的X n吧

网友E:
昆仑通态的屏每个参数一个通道,要设置好通道连接

网友F:
m808要重新建立数据到屏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m808要重新建立数据到屏里

怎么建立数据呢?  大神,明天就要出货了,就剩这个按钮有问题啦。厂里的大师傅不在,我新手刚学的。PLC还可以,触摸屏就不行了。  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G:
看看实时数据库中    有这个吗?:  设备0_读写M800_8    开关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