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绝对位置控制指令DDRVA

楼主(2015-10-12):
DDRVA K25000 K10000 Y0 Y4
怎样知道K25000是大于或小于当前位置值,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看下D8140里面的数据,D8140是当前位置,前提是你回过原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下D8140里面的数据,D8140是当前位置,前提是你回过原点
fx3u中Y0输出脉冲当前值应该是d8340
下载积分:+1(澎湃墨城人)

楼主:
谢谢了,是D8340脉冲当前值

网友A:
我记错了,我还停留在2N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