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2):
2轴机X轴用的X0做原点X2做近点,Y轴X1做原点X3做近点,X轴什么问题都没,Y轴每次回原点刚断开近点就停下了,什么原因了我监控看了没发现X1瞬间开断D8355爬行速度改大了还是会停。求各位指导

楼主:
论坛没人遇到这问题吗?

网友A:
1、用的指令是DSZR吗?————DSZR  X03  X01  Y01  Y**
2、X1原点信号是接至伺服的零点信号还是用其它的传感器?
3、若是伺服的零点信号输出可写段临时程序,伺服慢速连续运转,到X1原点信号的上升沿时自动停止,
确认伺服的零点信号ON是否与近点信号刚好OFF的点比较接近?
4、原点复位的爬行速度建议再低一点。
以上,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的指令是DSZR吗?————DSZR  X03  X01  Y01  Y**
2、X1原点信号是接至伺服的零点信号还是用其它的传感器?
3、若是伺服的零点信号输出可写段临时程序,伺服慢速连续运转,到X1原点信号的上升沿时自动停止,
确认伺服的零点信号ON是否与近点信号刚好OFF的点比较接近?
4、原点复位的爬行速度建议再低一点。

谢谢。。。已经解决了,我是用的DSZR指令,是近点跟原点接近开关任何一个有接触开断有干扰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