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组态界面出现白斑,咋么解决?

楼主(2015-10-12):
有台设备,PC人机界面连接S7-200;十一长假上来后,开机开不出,多次上电后开机成功,工作界面出现不规则10*5白斑数块,影响操作,组态备份还原还是这样子,望哪位大师指点下,该咋处理?谢谢!

网友A:
屏线或屏出了问题,也可能是液晶驱动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线或屏出了问题,也可能是液晶驱动板的问题。
如果是这的话,应该系统也会出现问题;现在系统正常的,就工作界面不对。

网友B:
可能停机后,环境湿度大,屏幕受潮或者擦设备的时候,进水了。
最好拍照片发上来看看具体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