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的疑问

楼主(2015-10-12):
控友们,关于SFC编程还是有一些不明,请求帮助。
编程手册上面说: “如果STL触点断开,则相连的回路不动作。但是在扫描一个周期后,不再执行指令”。那么当由M1状态进入M2时,那么Y1应该不会被再扫描执行,应该保持1不变啊,为什么会变为0呢?
谢谢啦。
小侯

网友A:
不再執行指令
是指該步驟迴路中的指令不執行
這跟MCR MC的思路一樣
可以視為S0的母線被斷了
S0下的指令在怎樣觸發都無法動作
當你OUT Y0不執行那 Y0的確是OFF
除非你接下來的步驟都有Y0輸出
或是直接SET Y0
[attachment=140343]
[attachment=140344]
當在S20時Y0輸出Y1OFF
當在S21時Y0 OFF Y1輸出

网友B:
楼主对Y1的操作是用SET还是OUT啊?状态转移后,对Y1的效果不一样啊。。。

楼主:
是用out y0.也就是说如果不执行,或者触发条件不满足时都是输出0
小侯

网友A:
早期的FXGPWIN的程式圖會比較好理解STL指令
[attachment=140348]
程式如同我稍早所PO的一樣
不過在FXGPWIN下STL就是一個接點
你接點在沒觸發時怎麼輸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C:
用set、rst想什么时候有效就什么时候,直到你不需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