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炜VH系列模拟量怎么写
签名个鬼

楼主(2015-10-12):
丰炜PLC VH系列模拟量怎么编程 程序禁止上载 怎么覆盖原程序

网友A:
丰炜的写法和三菱是一样的用FROM和TO,只是第1模块不用K0来表示用K1来表示

网友B:
有沒有豐煒的編程軟件和解密,想學習一下,公司有用到,那位大師有請貢獻一份,謝謝!

网友A:
软件到以下官网地址去下,解密因为是小众的PLC,据说还不能解
http://www.vigorplc.com.tw

丰炜VH系列模拟量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