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新手

楼主(2015-10-12):
我使用的是FX3U的机型
想请问如何给PLC电源来启动PLC
然后我想控制单向四线的步进电机
是否有大神能给范例档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搞过,挺简单的
請問大神能否教學一下呢

网友A:
给脉冲控制驱动器方向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