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通讯选择问题

楼主(2015-10-12):
我的FX3U3台 要求快速并且稳定的通讯是用MODBUS还是N:N 或者CC LINK 不知如何是好 也要考虑成本问题 谢谢朋友们

网友A:
建议MODBUS,这个较便宜

楼主:
速度行吗 我的是485ADP 手册说要485ADP MP的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需要多快的数据交换呢?可以理论的算算通信速度

QQ:3469944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