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看看这程序

楼主(2015-10-12):
我这个程序 是一个辊压线程序 ,Y2是 一个小型液压机 开启 Y4 Y10 是切断 退回
我的现在的问题是 我的零件切断 完全靠 数据传感器反馈回来的 数据 和我设定的 长度 切断,切断后会有一次长度清零 这样会不会有一点点的累积误差 我这个是连续作业 担心生产的越多误差越大,目前每次切断误差在1-5MM 怎么才能 解决这样的 误差 ,现有考虑用 接近开关来检测空位 做切断基准。
求哪位大神帮吗看看 中没能解决 阶段误差
附件有程序

楼主:
补充:用的三菱PLC

网友A:
接近开关要求精度不高可以做基准,要求高一点的话,最好用变频提前减速控制,或者用伺服脉冲位置控制。

楼主:
我这个驱动 是 三相电机 用的不是伺服
刹车的 话 是刹不住的 惯性太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接近开关要求精度不高可以做基准,要求高一点的话,最好用变频提前减速控制,或者用伺服脉冲位置控制。
用变频或伺服,但是也需要提前减速,伺服要设定运动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