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232bd通信失败

楼主(2015-10-12):
我原本的PLC壞掉了,現在換了一個新的,連232bd模塊也一起更換了,現在換了之後也不知道爲什麽PLC還是沒有動作。
想請問是否通訊模組還需要設置參數?還是再PLC裡面還有哪些參數要設?

网友A:
软件设置参数了吗

网友B:
把之前坏掉PLC里面的程序连着参数一起读出来,再下载到新的PLC里面去就好了,通信线路也不能出错

网友C:
你的232是用来和其他设备通讯还是用来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