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三菱模拟量转换值

楼主(2015-10-12):
各位关于三菱FX2N-2AD读取的值如何转换成实际工程值???比如压力,温度等???

网友A:
做个数据处理就可以

网友B:
加减乘除,自己做个比例,运算就好了

网友C:
[attachment=140361] [attachment=140365] [attachment=140359] [attachment=140360] [attachment=140362] [attachment=140363]
下载积分:+1(zxd114) 真诚感谢!

网友D:
好几年没用三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