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FPG modbus通讯

楼主(2015-10-12):
我是刚刚接触松下FPG系列的 PLC,我想用它的AFPG806扩展卡控制ABB ACS800变频器运行、读取变频器的电流、转矩等参数(modbus通讯),小弟不才,看了FPG说明书还是没搞懂PLC的指令和modbus寄存器地址是如何对应的。希望哪位老师能详细讲解讲解,小弟先谢谢了!

楼主:
还是不成功

网友A: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A:
看别人说
ACS800
好像要加
MODBUS
扩展模块.....
展模块.....
模块.....
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