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谁做过控制双水平轴机械手运动的,给些控制思路吧

楼主(2015-10-13):
求助:机械手双水平轴运动控制,两者有重复运行的路径,现在的控制方式效率太低,没有做到两轴同时动,求思路或者相应案例也好,谢谢了
欢迎合作

网友A:
一样动吧,只是你要考虑他们动的时候不要互相干涉就可以了,运动轨迹的先后顺序需要自己把握的

网友B:
要看你的动作需求,不知直线插补是否满足你要求,同时启动,同时停止

楼主:
现在用的是QD70定位模块,使用起来太不方便了,不知道您说的直线插补,同时启停,如何做到的,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目前,我为了安全起见,同一时间只允许一个水平轴运动,运动前判断另一个所在位置,这样效率太低了
欢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