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量转换方法

楼主(2015-10-13):
各位看看我说的对吗:
我的实际量程是0-100升,现在我用FX2N-2AD做模拟量检测。4-20MA 对应25-4000,现在要转换成工程实际值:
我用4000/100=40代表40就是1升的数据。
然后我用模拟检测值D0/40就是实际的工程数据。 这样算对吗?????

楼主:
还有如果量程大于模拟量4000怎么办? 比如说30000升怎么计算

网友A:
转换就是线性方程y=kx+b,你把数值代入,求出K就是1升的数据。
至于数据大于4000,那叫数据溢出。小范围的溢出还没什么,相你举例的100升范围,变成30000升,明显是你选型不正确嘛!

网友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