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三菱手册上有这样一句话:PLSV可变速脉冲输出由于在启动/停止时不执行加减速,如果有必要进行缓冲开始/停止时,请利用FNC67 RAMP等指令改变脉冲频率的数值。
现在想使用PLSV  D200 Y0 Y2  然后使用RAMP指令让D200的内容递增或者递减就可以间接实现PLSV的加减速功能了。

网友A:
这个只是针对FX3UC 且Ver.2.20以下时需要用到的,这个版本以下的PLSV指令启动/停止时不执行加减速,需配合RAMP指令实现加减速的功能;FX3U、FX3UC Ver.2.20以上时不需要,只使用PLSV即可的。现在新买的PLC版本都在这个之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是针对FX3UC 且Ver.2.20以下时需要用到的,这个版本以下的PLSV指令启动/停止时不执行加减速,需配合RAMP指令实现加减速的功能;FX3U、FX3UC Ver.2.20以上时不需要,只使用PLSV即可的。现在新买的PLC版本都在这个之上了

我用的是FX1N的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