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Q系列02CPU使用CCLINK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主站配置为Q02CPU+QJ61BT11N的CCLINK 模块
从站配置为FX3U的PLC+FX3U-64CCL的CCLINK模块
主站网络参数设置完后 ERR灯常亮,用GX-WROKS诊断说 通讯链接状态中断中(回路异常) 但是我接线是QJ61模块上的DA连到3U64CCL的DA上 DB SLD FG也是一样.两个模块之间很近没用终端电阻(用了也不行)
求帮忙 到底什么原因!!!
很急!

楼主:
主从站的传输速度都是0 最低的156KDPS 主站站号为0 从站站号为1

网友A:
这样的案例我做过,首先配置QJ61BT11N为主站,FX2N-32CCL为远程设备站,FX2N-64CCL不知能否行,没试过需要看一下资料,这些配置都只需要在Q系上软件设置就行,从站这边只需要把对应的拨码开关拨对就好。;另外,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需要用三菱CC-LINK的专用线,我当初因为没有用专用线,也弄了挺长时间

网友B:
最好使用三菱CC-link专用电缆!

网友C:
除了接线和参数问题,还有就是最好格式化一下QCPU,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一直报错,找不到原因,格式化一下就好了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