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以太网

楼主(2015-10-13):
现有西门子S7-200 CPU224控制器与 6GK7 243-1EX01-0XE0以太网模块,做上位机PC的通讯。
想问西门子PLC怎么去接收PC的命令 和通讯数据格式是什么?

网友A:
CP243-1模块使用中有详细介绍,通过以太网配置即可。

网友B:
可以直接使用以太网向导,设置通讯区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C:
以太网很简单,配置数据交换区就行

楼主(2015-12-15):
以太网通讯测试都没问题了。不过客户端用c开发就没眉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