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点开关在哪

楼主(2015-10-13):
利用plcfx3u让滑台回原点时候,近点开关怎么设置

网友A:
近点开关好像是接一个光电开关,然后在plc内部程序里面写进去 好像就可以了

网友B:
外部自己接一个开关使用

网友C:
同意楼上

楼主:
像东方滑台那种高速无传感器原点返回,用fx3u怎么写回原点指令

网友D:
近点开关是自己设的, 与你回原点的指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