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示意图上输入点线号前面都有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5-10-13):
[attachment=140380] 例如上图中的所有x输入点前面都有一个字母。有p ,有f等等。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终于传上图片来了。

楼主:
大神们。。求解啊

网友A:
就是图号代号呗

网友B:
肯定是日本人厂 设备部件代码

楼主:
是韩国的设备和图纸

楼主:
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C:
日本人的图纸

网友D:
完成图纸目录页有说明的,真的没有见过,楼主发完整的上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成图纸目录页有说明的,真的没有见过,楼主发完整的上来看看。
没看到有目录啊?也没有说明。没有目录,翻开就是一页一页的图纸

网友E:
这是一个大楖的位置布置图,上面都有写压力阀,温度,供油,正反转,是成型机吗?

网友F:
估计是区域位置标识

网友G:
是连接器的意思,这plc有关是PIN针连接器式的

楼主:
是汽车排气管的消音器生产设备。包括卷成圆桶和锁缝。就是不知道那些输入点前面都有一个字母是什么意思。应该不是标注位置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连接器的意思,这plc有关是PIN针连接器式的
但是同样一个气缸的位置传感器两端的传感器的字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连接器都是一样的。再说大部分没有连接器直接进接线端子进plc

网友H:
可能设备代号
工控小a

网友I:
页面,坐标

网友J(2022-02-20):
什么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