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MR-J2S-20B  上电跑Ab   编码器正常   请求大神怎么解决?
lishunlong86

网友A:
Ab,是通讯异常,检查驱动器之间的通讯线,驱动器轴号是否重叠,CPU基板模块安装是否正确?

如果是所有的驱动器都显示Ab,先监控下CPU是否报错,模组没有装好也会导致全部显示Ab的

楼主:
大神你好   监控CPU怎么监控啊    换了个驱动器是好的   证明这个驱动器有问题   类似的问题有三台都这样     能不能给个联系方式  谢谢   请帮帮我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CPU是什么型号,用的是简易运控模块还是运控CPU?简易运控需要用GX works2来监控,云盘地址:http://pan.baidu.com/s/1sjslrGx  ,密码:t0vx
运控CPU需要用MT works2监控,软件地址:http://pan.baidu.com/s/1jG3xrJS,密码:s4fp;
请问大神  GX works2  怎么监控三菱驱动器CPU?  能恢复出厂设置吗?
  • 下载积分:+3(最远是多远) 感谢分享!
  • 下载积分:+1(a5201314)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 我先试试 CPU是SH7065F     IO芯片是MGA017

网友B:
    如附图请参考检查异常说明
  • 下载积分:+1(a5201314) 真诚感谢!

楼主:
    请问大神类似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谢谢  怎么把伺服器恢复出厂设置   谢谢
    lishunlong86

网友A:
    你可以用老款的伺服调试软件,新建一个新的J2s,直接下载到驱动器里面就可以了,然后从新设置你需要的参数。还有,你给出的CPU是内部芯片;你最好把具体型号说下,比方运控CPU,Q173D,
    谢谢  你指的是PLC 模块对吗?能不能直接从MR-J2S10B伺服器CN3端口接COM线端口和电脑连接?能不能做到监控CPU?
    lishunlong86

网友A:
    不可以的,只能监控当前驱动器。无法通过驱动器监控PLC 的。

网友C:
    上电最初就是应该显示AB的,如果你的你的轴号对应是对的,伺服也ON了便会显示你对应的轴号:B01,C02........
    本公司主要从事三菱电机工业自动化(FA)产品的市场推广、营销和技术支持,本公司为三菱电机的授权代理机构。欢迎新老客户来电咨询: QQ:1241522406  13618657561上海制菱实业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