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星锅的问题

楼主(2015-10-13):
我家有三个电视机一个卫星锅用一个电视机(锅太多了),请各位好友帮我想想能不能有什么好的办法三个电视机用一个卫星锅,(调台各调各的)
巫山石军

网友A:
一个锅上装3个高频头。

网友B:
一个锅通过分线器接三套解码器。

网友C:
我们公司员工宿舍也是使用卫星大锅2个,每个房间电视配用一个解码器。共供40个房间,在使用信号都不错
独自漂泊

网友D:
用功分器把接受的信号分开,然后用三个接收机
分别接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员工宿舍也是使用卫星大锅2个,每个房间电视配用一个解码器。共供40个房间,在使用信号都不错
解码器有型号吗?型号多少
巫山石军

楼主:
从卫星锅到解码器这两个中间不用加什么东西吗?(比如说加一个功分器或者分配器)?
解码器有很多种,你说的那解码器叫什么解码器?
巫山石军

网友E:
在内蒙矿区时,好像用一个锅+多路分配器+每个电视机配一个机顶盒(就是解码器吧)就行了

网友F:
5楼说的对,我也是这样做的.你就买个三功分,再买二个接收机.OK

楼主:
有什么办法不用机顶盒全部在电视机上调台?
巫山石军

网友G:
不行的、以前帮人装过、要换高频头的、好几年没搞啦,现在有没有更新都不知道。

网友H:
功分器,三个机顶盒

网友I:
有4路输出的高频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