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请教:松下这个网络伺服怎么用?RTEX通讯??完全没听说过啊

楼主(2015-10-13):
如题目。。。设备改造,伺服驱动器型号是松下MADHT2510NA1 原来控制器是专门的单片机的
我现在想用三菱PLC,但是这个伺服驱动器不接收脉冲哎,PLC要加个什么模块?
http://industrial.panasonic.cn/ea/products/motors-compressors/fa-motors/ac-servo-motors#MINASA5N
MINAS A5IIN・A5N系列 超高速网络通信型伺服
谢谢大家

网友A:
应该是装用网络,就像三菱的光纤,是厂家自己的运动总线,你得用脉冲型的伺服,台达有没有考虑

网友B:
用同一家的产品估计好处理些 不同的产品组合 你说有问题是问三菱呢 还是松下呢
自己给自己出难题 烧死多少脑细胞?

网友C(2016-09-23):
这是松下的RTEX的协议,而且是不开放的,你可以用松下的FP2系列的PLC,支持RTEX。松下也有开放的EtherCAT协议的伺服,可以使用FP7系列的PLC。当然你也可以把伺服换了,换成脉冲型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