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如图,  圆刀停止(实际按下后,会变成圆刀启动) 按钮在MCGS里面打开后,属性是读写M800。

与之配套(注意,是配套   意思就是屏和PLC程序是对应的。完全可用且正常)的PLC程序里搜索M800却只有这两步。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

PLC程序里如上图中的M252 是个什么鬼?

怎么搞?

网友A:
显示变量是M800,是控制显示的,控制PLC程序动作的还有一个设置变量。将这个构件移开,看看下面是否还有一个操作构件。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真的是这样的
  • 熟悉轮胎生产工艺流程。专业制造车胎生产设备。提供轮胎工厂公用工程设计,安装。提供轮胎生产设备改造升级服务。愿与各同行探讨工控问题:QQ 1987857377

网友B:
    m252是一个控制信号,前面还有一个驱动信号

网友C:
    M252是手动操作开启吧

网友D:
    m800在触摸屏上是状态指示灯,M252的动作可能是通过脚本函数实现的,我也经常这样用,不熟悉的新手是不容易看明白。把程序发上来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E:
    在圆力停止下面可能还有一个M252的按钮
  • 下载积分:+1(sunny06a) 真诚感谢!真的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