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3):
各位大师好:
    现在我手上有CPU224,EM231(6ES7 231-0HC22-0XA0),还有就是一体化的PT100温度变送器1个(输出4-20ma,电压24VDC,量程是0-100。共有5个接线柱,其中3个是连到三线制PT100热电阻,另外两个是+和—)还有就是在这个一体化温度变送器外端还有个名牌:WZP-130,PT100,-200--450 ℃,到底这个温度量程以哪个为准(0-100℃还是-200--450 ℃呢)。我现在就是想通过这个变送器连到EM231上,编程来得到实际的温度变化。现在想问的是,我在调试中发现温度不对,采集值AIW0基本不变化,1280上下浮动。采用的是Scale_I_TO_R指令,input:AIW0,Ish:32000,Isl:6400,Osh:100.0,Osl:0.0,OUTPUT:VD0。EM231拨码开关是on,on,off。接线是:变送器中的“+”接到24VDC正极,“-”接到EM231上的A+,A-接到24VDC负极,A+和RA短接,其它端口不用(没有短接),中途我也换了个变送器,还是老样子,不知哪里不对。中途我换了其它两线制4-20ma变送器,同样编程接线,但是好的。总不至于两个PT100变送器都是坏的吧,用万用表测量PT100阻值正常。请大师指点。

网友A:
你的温度变送器量程应该是0-100℃,接线也没什么问题,你量下温度变速器的输出电流是多少不就能找到毛病了嘛

网友B:
变送器的 - 接到模块的A+,模块A+与AR短接。模块的A-连接DC24V负端。变送器量程是-20--450 ℃ ,对应4-20ma,PT100是热电阻型号。接法没错,量程错了,另外应该是-20不是-200吧!

楼主:
在一体化变送器上的量程是0-100,而在整个一体化变送器外壳上还有个量程是-200--450℃。当我用万用变代替EM231,把万用表串到变送器输出端,通上24V电,只有3ma,低于4ma。不知为什么了,两个变送器一样结果,不知啥原因,接线也对,程序库指令个参数设定也对

网友A:
你的变速器就先是不是不对啊你好好检查下?

网友A:
热电阻接变送器那接线是不是错了

网友B:
你可以这样,接一个PT100零度时的电阻到变送器,监视AIW0的数值 ,把它填入Isl,然后接入一个100度时的电阻,修改Osh的值使输出变为100即可,这样你就标定好了,即使低于4ma也标定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