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四轴螺丝机调试

楼主(2015-10-14):
一台四轴螺丝机,X、Y、Z三轴用步进电机控制,锁螺丝轴用伺服控制,这个轴的转速、扭力大小分别可以显示和设置大小。可以有卡死、滑牙、正常完成三种状态显示,
求高手支个招,怎么选型PLC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说说,学习学习。

网友A:
欧姆龙CP1H系列撒,能带四个轴。选个有模拟量输入的型号,可以知道扭矩。。。

楼主:
客户要求品牌三菱的

网友A:
可以试试FX3U-48MT-ESS加个定位模块FX2N-10PG在搞个模数转换模块FX2N-2AD。一家之言,欢迎拍砖

网友B:
步进电机怎么测扭矩?
伺服加通讯做 直接读伺服输出扭矩

网友C:
看来逼着你用5u啊

网友A:
我开始没表达清楚。定位模块是接伺服的。AD模块也是接伺服接到PLC的。看楼主的意思,X,Y,Z轴是应当是步进的,不用测扭矩。当然,用通讯做也可以撒,直接读扭矩参数

楼主:
锁螺丝那个轴可以不要脉冲输出,只要普通的继电器输出就可以解决吧,等于说我这里三轴就解决了X、Y、Z轴,剩下锁螺丝那轴用普通的输入、出点就能完成?FX3U/G就可以满足了?

楼主:
还有个疑问,既然用串口通信,那么PLC与伺服的通信跟PLC与变频器的通讯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两者的功能是不是一样了,从经济的角度出发,是不是变频器跟经济实惠呢》?

网友D:
变频器带动大家运动多少不好搞

网友B:
这样做是没什么问题 如果产品基本不变 扭矩到达参数可以直接在驱动器上设置好
经常要调整的不是很方便

网友E:
伺服放大器一般都有输出接口,扭矩值一般是模拟量信号输出,你可以看下伺服放大器说明书,买个接头回来,再把信号接到AD模块上。

网友A:
11楼懂我啊。。。

网友F:
FX5U刚好4个轴,自带模拟量啊,很适合
操蛋的工控行业,为了碎银几两,又不得不搞它

楼主:
如果跟换产品的话,我在触摸屏里面把设定的速度,扭矩,速度上限,扭矩上限,等参数做出来,然后写入plc,plc再把数据传给伺服,来实现速度和扭矩的控制,通过plc去读驱动器的当前速度和扭力,在显示到触摸屏上面,那么设定值就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做更改,设定值和实际反应值都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了。大家觉得这样可以吗?

网友G:
没做过,理论上可以的。